联想B4400键盘不能用(BIOS下能用)

楼主(2016-05-27):
联想B4400键盘不能用偶尔能用也是慢的要命,比方打个K字好半天才出来K字,但是进BOIS设置按F9F10 上下箭头都没问题,进系统后就不正常了,系统重做过开始始怀疑是EC坏,但是进BOIS下键盘正常,所以现在哪里也没敢懂,在线等大神支招

网友:
有知道的吗?

网友:
以前修过华硕的断线,进系统不能用。。不记得什么信号了。自己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

网友:
肯定先换键盘,pe下能用吗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本事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上两位我已经说了不是键盘的问题PE下已经测试了不能用,键盘在别的机器上能用

网友A:
BIOS下能用  PE 或者系统不能用 触摸板也不能用, 刷BIOS

网友B:
还是EC问题之前修过华硕的和你症状一样

网友:
打下键盘接口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EC问题之前修过华硕的和你症状一样

是吗?怎修的更换了EC还是修了其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下能用  PE 或者系统不能用 触摸板也不能用, 刷BIOS

我已经说了啊 键盘不能用 触摸板能用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搞好没有,刷BIOS看看呀

网友:
PE下试了没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主板啦    有图有真相   没图纸咋整

网友:
我已经换了 不行的 不是键盘的原因

网友:
就是换了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主板啦    有图有真相   没图纸咋整

那不是废话吗?我也知道主板,主板上有上千个元器件,不懂就别在这里瞎回复混分玩

网友:
谢谢 我订个EC换上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