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一体机,进系统花屏,有时不亮,但大小写能切换

楼主(2016-05-27):
如题,联想B340一体机 板号是6050A2497501,刚送来是进水的机器,洗洗拖下焊就亮了,进系统花屏,有时不亮,但是大小写能切换,心里瞬间草泥马,论坛看了下,通病,但是打了下那个电阻,650K,正常呀,显卡电压0.89V,不知道正常不,求告知

网友A:
下图级对照下电压,大小写能转换显示这部分问题,外接试下,显卡条件要正常就干显卡吧

网友B:
查查显卡条件,量数值对也可以换一个电阻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显卡条件,量数值对也可以换一个电阻试试的

好吧,换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图级对照下电压,大小写能转换显示这部分问题,外接试下,显卡条件要正常就干显卡吧

一体机。。。。怎么接外接呀

网友:
显卡另外的小电压转换也要测量。

网友:
条件都正常就做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体机。。。。怎么接外接呀

屏幕尺寸:21.5英寸
产品类型:家用一体电脑
网卡描述:集成
声卡描述:集成
摄像头:内置摄像头
USB接口:USB2.0
音频接口:耳机输出接口,麦克风输入接口
视频接口:VGA,HDMI
网络接口:IEEE 1394
其它接口:电源接口
键盘:标准键盘
鼠标:标准鼠标[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尺寸:21.5英寸
产品类型:家用一体电脑
网卡描述:集成

只有个HDMI,而且还是被腐蚀了的,进水的机器

网友:
怎么个花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尺寸:21.5英寸
产品类型:家用一体电脑
网卡描述:集成

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上来那个小板被腐蚀的很严重

网友:
现在再也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显卡条件,量数值对也可以换一个电阻试试的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记得8脚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改成集显吧

网友:
我擦  我这片 没集显供电

网友(2016-07-11):
改集成显卡吧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见过 恶心的要死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电压正常也要换

网友:
机器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不好分析了,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