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42JZ 自动开机,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6-05-27):
接到一台华硕K42JZ 故障:插电源自动开机,进系统按正常程序关机后自动开机,偶尔蓝屏!!
加焊南桥,换BIOS,换EC 换电子 换电源小板,都不行!最后在【迅维】网里,搜索到一个帖子说加焊内存供电!!然后我把内存供电芯片加焊了。直接通电,不会自动触发了。问题解决了!谢谢那个发帖子的师傅,我再次搜索都搜索不到了。不然我复制你的链接!谢谢!

网友:
排线查错了啊吧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引起的

网友:
等着返修吧  估计是加焊内存供电的时候加焊到了旁边的排阻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