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E PLUS 2.0 不触发,南桥不拉低S3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6-05-27):
华硕P8B75-M LE PLUS 2.0 不触发,南桥不拉低S3电压!!怎么修?
电池有3V  开关针有3.3V  短开关 IO 的61脚电压有跳变,60脚电压3.3V也有跳变,但64(S3), 63(PSON#)脚却无变化,RMSRST电压为高 3.3V

量南桥32.768 有波形!  除了这几个条件 还要量那几个条件啊? 是不是南桥坏了?用手压 南桥 开机也是一样不触发!

网友A:
查下RTCRST,srtcrst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就可以换IO试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RTCRST,srtcrst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就可以换IO试下了

搞掂了,我直接走弯路了,,这板 不上U 不触发的。。。。。。。。。。。

网友:
条件正常你换一个IO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掂了,我直接走弯路了,,这板 不上U 不触发的。。。。。。。。。。。

经常讲不上U不跑码,现在不上U就不触发,看来需注意下,不然也要走弯路了。

网友:
学习了,长记性了

网友:
这个机上什么U的

网友:
思路是拉低应该是IO的事吧,

网友C: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待机正常不触发。是不上真U引起的。

网友:
华硕板,IO带U检测的,不上U不触发,检测脚就在RSMRST旁边

网友:
刚想说S3是要高电平来着  怎么看都有触发动作了,

网友:
华硕德尔主板有很多问题都出在822的排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