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上网本A91U7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5-27):
今接到一台长城上网本,开机正常进系统,但键盘一个都不能用,客户说没有进水,先考虑是不是键盘问题,折机发现是一根排线跟主板连接,还有触摸板开机键都通过这根排线连到主板的,后排除线和接口的接触不良,故障依旧,想先看看主板,发现开机后摸芯片,网卡芯片发热很烫,按照以往经网卡芯片开机一般不会烫手,进设备管理器,本地网卡驱动正常,关机后取下网卡芯片,插好按键开机,奇迹出现,键盘都可以使用了 ,
就是[b]网卡芯片不良导致键盘不能用,看来外设不良也会影响其他的外设功能[

网友:
那之前,在系统中,网卡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