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 不加电

楼主(2016-05-27):
我现在一台待机0.069 3v 5v正常不加电 不知从何搞起 有哪位大神碰到过 给支个招 怎么办啊
联想

网友:
待机有点高是不是,看下线性 3 5V有没小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啊,应该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摸摸看待机芯片发烫吗? 查开机条件 下个图纸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待机过高,短路啊

网友:
还是老实查待机条件吧,看rsmrst有没出来

网友:
还是按时序修吧,不走弯路!桥待机各大条件。

网友:
有短路 查查线性 3 5v后级

网友:
这么高的待鸡,应该用烧鸡大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