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572G 图纸 BIOS 板号:LA-9531P

楼主(2016-05-27):
宏碁E1-572G
BIOS 板号:LA-9531P 待机电流0.064 偏高 按开机没反应

网友:
量下线性电压,3 5 V有没短路的

网友:
待机确实偏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以为你是上传图纸和BIOS的,微短,查下线性电压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高哟,查下,微短

网友:
{:4_116:路过 学习

网友:
看看有短路吧,,什么都没查就问啊

网友:
待机高。。先摸摸有热的不

网友:
这个待机偏高了,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