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VM 15秒关机求思路

楼主(2016-05-27):
主板:华硕P5SD2-VM
REV:1.02G
故障:开机提示15秒关机

大家都知道一般华硕15秒关机都是USCOC#这个信号的问题
但这块板点位图并没有OC#这个信号

这些点基本上我都测量过 唯独USB_12MIN这个是排阻来的

这是个330排阻 测量电压为1.6V 已经更换过排阻
亦或者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USB旁的保险电阻等都已更换过 跳线帽也跳过 USB PS2的电压都是5V正常
点位图已上传 求思路

网友A:
请问这个主板还有必要修吗?     我这个好主板都直接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主板还有必要修吗?     我这个好主板都直接废品了

同行拿过来的 能修就修呗

网友B:
搜索oc试试
这种板子换我都是直接换
没搞头

网友C:
楼主这个是USB_oc#错误吗?报的什么错误?你那个排阻另外一端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oc试试
这种板子换我都是直接换
没搞头

oc也没有  同行拿来的 能修就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USB_oc#错误吗?报的什么错误?你那个排阻另外一端是多少V?

我写的很清楚啊 15秒关机 没有USBOC#这个信号 排阻一端 SEL_1是1.6V 另一端USB_12MIN是1.6

网友:
华硕这个芯片组的非常少修到

网友:
查USB_O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或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