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D2-B3 不触发艰难维修

楼主(2016-05-27):
接修一片技嘉 GA-H61M-D2-B3主板  故障:不触发

首先在pcie的b10脚测得待机电压3.3v正常  开机针上有4.1v电压(当时觉得正常)
上网在论坛花了10分下了份图纸,测量io工作条件 测到io的avcc3脚位时发现本该3.3v的电压居然有4.1v了。

最后找到该电压是q62  1117产生的

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查adj脚的分压电阻阻值正常。接着又换了一个连同分压电阻一起换过来了,但是出来的电压还是偏高4.几v

到这就郁闷了,明明在料板上都是测量过的3.3v很标准的 怎么换上就不行呢?看1117的数据手册说是有2中一种固定输出一种可调输出  我看了主板上用的全是adj脚位有2颗分压电阻的 看它的公式我表示我计算不出来 可调输出的电压计算公式

最后只得另想办法了  想到内存的vtt供电很多都是8脚的芯片降压产生的应该好找,最后找了个uP0109芯片

这机子在待机下有2组3.3v 一个是3VDUAL_PCH给io桥供电  另一个是由5VDUAL产生的3VDUAL  5VDUAL这个电压比较有意思像是个双供电吧 待机时紫5v开机后是红5v供电

幸好产生这2个电压的芯片在相邻位置,飞线很方便

这芯片有2个地都要接 1,5,6,7,8脚相连直接接供电5vsb紫5v  2地 3脚接3VDUAL旁边l1085的地2脚 4脚输出脚。
uP0109  3脚REF脚位

供电5vsb紫5v

输出电压

包扎好后效果图

附上图纸  我下载时感觉太贵了花了10分 技嘉

网友A:
Iadj  那个项目基本可以忽略的  这个电流是微安级的
就1.25*(1+232/133)=3.43V
如果非要考虑到Iadj  这个项目 就多加0.02V  =0.00012*232=0.02784V
所以总输出电压是3.45784V

网友B:
这个主板修的成飞线大师了

网友C:
怎么搅的那么复杂

网友D:
其实迅维网有工具软件计算这个的,LDO的

网友E:
wocao改装大神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F:
怎么不参考3VDUAL,Q66用L1085或1084更简单啊.

网友G:
把电阻悬空起来估计就正常3.3了

网友G:
或者你料板多的话~直接剪一个也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Iadj  那个项目基本可以忽略的  这个电流是微安级的
就1.25*(1+232/133)=3.43V
如果非要考虑到Iadj  这 ...

我看了下这个公式电阻不好确定  又要看电压 电阻比  还得考虑电流   没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修的成飞线大师了

这算什么飞线大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搅的那么复杂

却实弄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迅维网有工具软件计算这个的,LDO的

这个真没注意到,电阻分压的计算倒是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wocao改装大神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应该没什么不稳定吧   都是在原芯片位置改动的  供电是原来的  就只有可调脚位的电压来源变了下   原来的也是不受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参考3VDUAL,Q66用L1085或1084更简单啊.

主要是不好找1085,没去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电阻悬空起来估计就正常3.3了

悬空没试过,接地倒是试过5v进4.3几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或者你料板多的话~直接剪一个也成

剪板的话工作量大了点,也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学习了!!!!!

我知道,你可能是缺分了
  送你2分  不谢

网友J:
挺有耐心的,分析仔细,这块板收了多少钱

网友K:
一个1117整成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剪板的话工作量大了点,也不好操作

萝卜青菜各有所昨天没分了现在有了给你两分补上我给你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个1117整成这么复杂?

我也搞不懂呀  台式机主板弄得少  论坛里十有八九都是电压偏低
少见电压高,也没给出什么好的办法
我的分压电阻都是ok的分压后电流在2.几和料板上的分压后电压对照  差不多
这种情况你让我乍整?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挺有耐心的,分析仔细,这块板收了多少钱

也就一百多吧,散客来的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就是3V的基准出了问题?

网友:
有意思啊
不会被扣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就是3V的基准出了问题?

说不清楚,应该不是1117的可调脚位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不错。

写得有点乱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也就一百多吧,散客来的

100多还好,要是同行简直没法做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也就一百多吧,散客来的

我去,一百多。我们这直接客户也就收七八十。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看了下这个公式电阻不好确定  又要看电压 电阻比  还得考虑电流   没法操作

实际好多ldo  都需要考虑Iadj  比如最常见的78系列 但实际计算的时候 可以忽略的
比如你这个例子  Iadj 引起的电压才0.02784  相比总的输出占比例很小的

网友P:
搞成这样,实在有点难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我去,一百多。我们这直接客户也就收七八十。

这也太低了吧  遇到没图的  信号故障  跑电路都要跑半小时

网友:
是啊  修好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P:
搞成这样,实在有点难看

是有点不太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好多ldo  都需要考虑Iadj  比如最常见的78系列 但实际计算的时候 可以忽略的
比如你这个例子  Iadj  ...

嗯  我直接找个5v电压在动手试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也太低了吧  遇到没图的  信号故障  跑电路都要跑半小时

也不算低了
我遇到的有些人
非把维修价跟二手主板价挂钩
像你修的这款 二手价就80到90  也就是客户期望就只出30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算低了
我遇到的有些人
非把维修价跟二手主板价挂钩

我都还没注意网上这么便宜

网友Q:
楼主修成这样客户没意见吗真是太难看了 哈哈

网友R:
你这样感觉好麻烦,不如直接用1085方便省事。

网友S:
Chủ pic độ thấy pro quá,xin được  học hỏi .

网友:
引用 网友N:
100多还好,要是同行简直没法做

是啊  同行的没利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修成这样客户没意见吗真是太难看了 哈哈

确实整得不好看
给他保修的 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样感觉好麻烦,不如直接用1085方便省事。

这个好像有点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T:
感謝分享信息和實踐知識

论坛还有港澳台同胞?

网友:
引用 网友S:
Chủ pic độ thấy pro quá,xin được  học hỏi .

灌水的吗,看不懂

网友:
BIOS能共享麽

网友:
你要的话只能读料板上的了
  好板没备份  看你

网友U:
直接用1117 固定输出3.3的应该也行 其实待机5v问题也不大的 修过

网友V:
das大师的维修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是我都会放弃不修了

网友W:
还飞线了,还是花了不少功夫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U:
直接用1117 固定输出3.3的应该也行 其实待机5v问题也不大的 修过

用1117的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V:
das大师的维修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是我都会放弃不修了

不能放弃 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是吗?  多谢夸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还飞线了,还是花了不少功夫的!赞一个

是啊  换了好几个1117都不行  1085没找到就没试过

网友Y:
这样改电流会不会带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样改电流会不会带不起?

你说的是芯片会不会把 ,不会的
供电的话我还是用的是原来的供电呀  就只借了个调节的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样改电流会不会带不起?

就是借了个ref脚的电压

网友:
飞线解决  效率啊

网友U:
只能改电路了吗  难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U:
只能改电路了吗  难道

我也没弄明白是啥原因  分压电阻拆下来量阻值正常    电压也是在2.几把和料板上对比看是正常的  1117连同电阻一块儿移过来出来的电压还是在4.几v
   也是没办法了

网友:
是啊  直接改下确实要快点
   主要是客户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没弄明白是啥原因  分压电阻拆下来量阻值正常    电压也是在2.几把和料板上对比看是正常的  1117连同 ...

没办法 就这样改吧

网友Z:
楼主总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竟然无言以对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楼主总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

我竟然无言以对

网友AB:
大师 ,飞线那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大师 ,飞线那个是什么芯片

uP0109 线性降压芯片

网友AB:
大师主板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B:
大师主板是什么问题啊

我的问题是3v电压过高 不上电

网友AC:
正常情况下,1脚所接的两个电阻一般是不坏的。
3脚紫5V。2脚输出,1脚接地调整控制2脚输出电压
其实这个在原基础1117上很好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AC:
正常情况下,1脚所接的两个电阻一般是不坏的。
3脚紫5V。2脚输出,1脚接地调整控制2脚输出电压
其实 ...

就是啊 电阻是好的 出来的电压在2.几和料板对照差不多的
换了几个上去出来的电压都高   估计还是在adj可调脚上有问题
所以就直接改了

网友AD:
楼主下血本了,这么早就买FLUKE万用表。能修好是好事,不过你这样飞线顾客能接受吗?诸如此类的疑难要向饼哥大神们请教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楼主下血本了,这么早就买FLUKE万用表。能修好是好事,不过你这样飞线顾客能接受吗?诸如此类的疑难要向饼 ...

关于表的事儿我觉得,很亏(完全没必要) 而且蜂鸣档音量超小,属于实验室用的不适合维修使用,至于精度神马的完全扯蛋现在随便国产80 90的会没有精度?  总体而言完全没必要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就是啊 电阻是好的 出来的电压在2.几和料板对照差不多的
换了几个上去出来的电压都高   估计还是在adj可 ...

改完稳定也可以的。说明楼主基础知识比较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改完稳定也可以的。说明楼主基础知识比较扎实

感谢大佬的支持

网友AC:
多发原创贴,发贴带上故障说明和测试不良点的说明。会加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多发原创贴,发贴带上故障说明和测试不良点的说明。会加精的

恩 好的  记住了
多多努力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我的问题是3v电压过高 不上电

谢谢大师 ,学习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谢谢大师 ,学习了额

有用就好  另我可不是大师的

网友AE:
主板修的成这样啊,你飞版后面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主板修的成这样啊,你飞版后面好啊

我担心高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厉害,又学习了

恩 对你有用就好
有分加分 没分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恩 对你有用就好
有分加分 没分帮顶

网友AH:
同行的话最多也就30元了。

网友:
高手,高高手,这样也可以

网友:
我的这个贴子怎么看不到呢  发在笔记本论坛的     分享一波各品牌 各代工厂的工厂时序图 求加分

网友:
H61的问题确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同行的话最多也就30元了。

我这儿是40

网友:
分是有点贵

网友AI:
资料也很重要,要是错的,走了弯路了,那就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资料也很重要,要是错的,走了弯路了,那就浪费时间。

是啊 幸好是有图纸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的真艰难啊

网友AJ:
楼主这个精华应该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AJ:
楼主这个精华应该要

差太远了,无缘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差太远了,无缘精华

楼主谦虚会让你技术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感谢鼓励与支持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flory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K:
引用 网友AK: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 ...

不要灌水哦 小心被罚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 ...

怎么老是发重复内容呀  会扣分的

网友:
修成这个样子,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修成这样,客户能给钱?还是佩服楼主技术

网友:
已经过360小时,不能给你加分,真可惜。谢谢你提供的免费图纸。

网友:
感觉弄的复杂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楼主修好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向楼主学习了,换了我估计早就进垃圾箱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都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学习了

网友:
这样子改了不美观

网友:
好技术  历害

网友:
想请教一下:UP0109的第三脚为什么用接Q66的第二脚?

网友:
来迟了,不能给你加分,
待机电压4.1V就不能触发,真没碰到过,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也行....楼主的技术真是没谁了.

网友:
不过你换了也是偏高特有意思。要是我不会死心,可能还把电容也换了。

网友:
要是我,直接杀南桥咯

网友:
说真的,技术是牛逼的,但感觉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