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26V3L 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05-27):
PHILIPS   226V3L  电源板烧了很多东西,,都看不清型号了,,幸好前天修过一样的机子,,只记得我芯片是LD7550
就到BIADU找到这个图,

,参照这个图修好了
换的东西不少

网友:
小白只能加一分!尴尬中

网友:
说说详细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找个差不多的板子 该上去吧

网友:
闲的时候可以修修电源板,直接更换一块代用的

网友:
烧的严重一般都要坏10多个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