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5t-ud3lr不跑马,桥1.1V供电只有0.3V

楼主(2016-05-27):
ga-ep45t-ud3lr不跑马,桥1.1V供电只有0.3V,IC MOS管都换了还是一样 这么判断是哪里问题
问题

网友:
查下IC的工作条件哈既然芯片都换了。不过还有可能后级有问题拉低

网友:
有短路吗,,,,,

网友:
管的G级多少V呢? 桥供电对地阻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