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286 2010 年I7二代的CPU,做系统不亮了,风扇也转,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求助苹果A1286 2010 年I7二代的CPU,做系统不亮了,风扇也转,是显卡的问题,网上订了个新显卡换了灰屏,又把4个显存也换了全新的,现在是白屏,又换了U9600集显转换芯片后亮机了,可是进系统就花了,显卡,显存又都重植了还是进系统花屏。不知在搞哪了,求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客人来是好的,要做WIN7系统。现在不亮。要赔钱呀,

网友:
硬件都换了,那只好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人来是好的,要做WIN7系统。现在不亮。要赔钱呀,

你这可能要赔大了呀,,,用户不认可自己的机器有暗病,只出做系统的钱怎么办

网友:
A1286不好搞哦,我怀疑是集显的问题,这个CPU不是很好搞,温度高了CPU镜面会爆裂纹,比一般的芯片要娇贵,我已经损失了至少二块CPU。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严重,我看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又是一个地雷,原系统正常不?

网友:
花屏的这样的问题 要么就显存 显卡  你都干了 不好基本上就是挂了 没有什么希望可以搞好啦

网友:
换了这么多都花屏就不好搞了,这个机难修

网友B:
2010 的机子倒不是很贵,做系统把他做坏,真是人才呀!

网友:
只能是先刷BIOS看看了,BIOS里面含显卡的信息,有可能做系统不亮了也是BIOS问题突然出现的...期许你修好不赔钱,毕竟维修人都不容易,赚几十块钱,却要冒几千甚至上万的风险,难啊

网友:
楼主合个ME试下呀

网友:
显存要更换  ,,,

网友:
我现在只能说祝你好运

网友:
做苹果系统还蓝吗???

网友:
这板不好搞的,一般都是加焊就行,如果是进系统花屏,蓝色条纹那种,恭喜你,cpu集显的问题,我这都是退还给客户,这款机我从来就只加焊,不换显卡芯片和显存,试过几次了,要亏本,tb假货又多

网友:
不行改集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0 的机子倒不是很贵,做系统把他做坏,真是人才呀!

你确定不贵,I7主板呢  主板都要1700-2000大洋

网友:
把原来的显卡和显存装回去吧。。说不定型号不合适呢

网友:
前提是对自己做过的bga  绝对自信 不要掉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