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 电源 维修

楼主(2016-05-27):
辅助部分 芯片

待机 测试5v SB 和绿线正常
5v SB

绿线

短接绿线 电源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5V SB 开始跳变

断电 测试5V SB 一直在跳变
绿线也一直在跳变 4.6 到4.9v
短接绿线 电源风扇还可以转动几秒停下
要等接近2分钟 大电容的电才可以放完  5vSB才变为0v
再次加单 5vSB 和绿线的电压 正常稳定 不跳变
短接绿线 开机 5VSB 就开始跳变 风扇转的正常 各路电压也正常 PG电压也正常
更换5V SB 滤波电容 两个都换掉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种问题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要查那些地方

网友:
待机5V带负载不行

网友:
把待机电源部分的电解全部换掉,一般能好。

网友A:
5VSB带载能力不行,首先换小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带载能力不行,首先换小电解电容............

换掉5V SB 两个滤波电容 和辅助部分的集成芯片的50V 4.7
问题依旧 还是控制短接 5vSB 会跳变
上主板测试下看看 怎么是正常的 5v SB 一直稳定在5.05v 不跳变
烤鸡测试正常

网友B:
把滤波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滤波的电容全换了。

5V SB 的滤波电容换过了

网友:
5VSB带载能力不行,首先换小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