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机子不插卡正常,一插卡死机,电源模块发热

楼主(2016-05-27):
如题 ,谁能和我说下检修思路。

网友A:
是不是  卡巣坏了

网友:
插卡基带检测到卡电源才供电。查一下电源给卡供电。

网友:
电源模块输出打下二极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卡巣坏了

没坏。有点想看下信号功放。

网友B:
查一下基带供电的  ,应该是基带供电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基带供电的  ,应该是基带供电那边出问题了

供电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