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

楼主(2016-05-27):
技嘉ga-a55m-ds2主板内存cpu供电正常不显换一个q62一般都显。

网友:
2.5v供电?

网友:
就不能详细点,什么Q62.。。原因呢。。

网友:
什么维修思路都没写,懒人一个

网友:
不详细 别那么懒啊

网友:
你说的不显是指跑马不正常还是跑马正常

网友: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现在有一块这个板,档5D是一样吗

网友:
云里雾里的感觉。。

网友: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2016-06-28):
lz
能详细点解析不

网友:
楼主说的是VDDA2.5的5脚芯片,V星上见的多了,技嘉的大概位置在CPU架子右下方,我很少碰到这个坏的

网友:
VDDA 2.5??????

网友:
我修过一片不无复位的  pr83换  了就好了

网友:
是啊,Q62是干嘛的呢?

网友:
猜测应该是vdda2.5v

网友:
我有片试试

网友:
写的好简单啊,

网友(2016-08-06):
谢谢楼主我换个试试

网友:
互换BIOS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