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指点thinkpad L421 待机0.004 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6-05-27):
       thinkpad L421 待机0.004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检测隔保电路里的PQ1006两端都有20V 到PQ46后面就没有电压了  用镊子强行导通待机电流还是没有变化 板上所以PW模式上管只有0.46V 求大师指点思路  还有PQ46是干嘛用的啊  维修小菜鸟在此拜谢了

网友:
   附上这台机的图纸  如果能协助修复 可红包答谢 本人手机好15717146532

网友A:
所有的上管都只有0.46 那是19V没有过来 量下阻抗正常吗?  正常的话 就是不过隔离 回头查PQ46的控制级

网友A:
感觉充电芯片坏的几率大 试着风枪加焊下试试  不行就查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上管都只有0.46 那是19V没有过来 量下阻抗正常吗?  正常的话 就是不过隔离 回头查PQ46的控制级

量那个电阻的阻抗啊  阻抗多少是正常啊

网友A:
不是电阻  是上管的阻抗  400 左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充电芯片坏的几率大 试着风枪加焊下试试  不行就查条件吧

用风枪吹过 结果一样  充电芯片 测ACIN3V ACOK 3V DCIN19.8其他的不知道准确值 没有查

网友A:
PQ46  5脚的阻抗多少?400左右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阻  是上管的阻抗  400 左右正常

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上管两端 一边不通 交换表笔值为500 PQ46的控制级是19V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负责导通的,应该不会太难,对着图纸慢慢研究,维修从来是孤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上管两端 一边不通 交换表笔值为500 PQ46的控制级是19V

你这样测试  上管肯定是这样的   让你测试对地阻抗  一只表笔接地 一只接上管的5678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46  5脚的阻抗多少?400左右正常

我黑表笔接PQ46 123叫红表笔接5叫值为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黑表笔接PQ46 123叫红表笔接5叫值为50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量测对地阻抗呀  不让你测试那个管子的阻抗  一只接地 一只接5脚  阻抗是400左右的话就是不过隔离  查充电芯片  不行先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试  上管肯定是这样的   让你测试对地阻抗  一只表笔接地 一只接上管的5678脚

按你说的 测得上管123脚对地值为648 5678脚为无穷大  PQ46 123J脚对地值为997  5678脚值为48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 测得上管123脚对地值为648 5678脚为无穷大  PQ46 123J脚对地值为997  5678脚值为481

那就是 公共点的阻抗是正常的   查下主板上的电感的阻抗都正常的话 就查隔离 充电芯片先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 公共点的阻抗是正常的   查下主板上的电感的阻抗都正常的话 就查隔离 充电芯片先换了

谢谢啦

网友:
刚量了各电感  3V待机电感对地值为0  这个电感对地短路怎么会引起隔保不过啊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啊。查PR92这过来的信号。你发的截图不全。还有上传了图纸,我可不想浪费下载分看啊,现在分好贵的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建议认真看一下IBM的时序,再动手维修吧。

网友:
隔离没过 逆推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
这个很正常呀 这种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 不然后面短路了隔离19V过去 会烧很多东西的 量到3.3短路应该好修了吧 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