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的S3,和S4状态

楼主(2016-05-27):
图中是笔记本s0~s5的状态,s3是挂机到内存,S4是挂机到硬盘,今天有个朋友跟我争,他说合盖休眠是挂机到硬盘,我说是挂机到内存,我觉得应该是挂机到内存,可是让我举例笔记本什么时候挂机到硬盘,我却举例不出来,谁能举个笔记本的具体例子,形象地说明一下什么才是挂机到硬盘呀,我使用笔记本最多就见到过个睡眠状态和休眠状态,一次没见到过挂机到硬盘,求大神告知

网友A:
挂机到内存是内存还在工作,运行的程序还在运行,快速恢复到工作。挂机到硬盘是把内存的数据保存到硬盘,就关机了,可以几天后打开恢复到关机前的工作。合盖的动作是可以改的,可以改成什么都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机到内存是内存还在工作,运行的程序还在运行,快速恢复到工作。挂机到硬盘是把内存的数据保存到硬盘,就 ...

那默认的合盖休眠是挂机到内存对吧吗,因为有一次回宿舍忘记关电脑,被舍友看到了,然后我舍友就说是挂机到硬盘没事,我说是挂机到内存

网友:
默认是睡眠

网友:
就是动一下鼠标就恢复的睡眠,还是按下开机键才恢复的休眠,那个……字没打错吧,我再确定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挂机到内存的,不然怎么快速恢复,你想啊硬盘那么慢

网友:
应该是到内存   挂机时硬盘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