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35G笔记本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6-05-27):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这里提问是否合适,但是没办法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戴尔P35G,一个500G机械硬盘,一个32G固态的笔记本,用U盘启动后GHOST了系统到500G机械硬盘后重启,进了系统,装了驱动,然后重启,就蓝屏了,错误提示是C000021a Unknown Hard Error。
我就再用U盘引导,想再重新GHOST一次系统,这次连PE都进不了,老是C000021a Unknown Hard Error。
现在闹不明白,要怎么才能把系统安装上去。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呀,,,

网友:
Hard Error.磁盘有问题啊。装一个硬盘,开机装系统看看,是哪个盘有问题,要么MHDD扫一下

网友:
是不是硬盘挂了,换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
机械硬盘摘掉,装系统到固态看看

网友:
查看硬盘分区表是否错误,装系统先选对分区再装,还要看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
硬盘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错误。不管是把系统装在机械盘还是固态盘上,都是会出现C00021A错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