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MS-7758)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6-05-28):
主板:V星B75A-G43(MS-7758) rev:2.1
故障:不跑码

不跑码先按照时序查查一遍
内存供电 1.5V

桥核心供电 1.05V

VCC_PLL锁相环供电 1.8V

VCCSA系统代理供电 0.9V

CPUVTT总线供电 1.05V

CPU核心供电:1.18

PCl A15 3.3V复位 B16时钟 1.6V
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 不跑码还可以测下BIOS第一脚有无片选

看波形是没过内存啊  更换内存和CPU无果后只好测测内存工作条件了
236脚VDDSPD 3.3V
118脚SMBCLK 3.3V
238脚SMBDATA 0.6V 不正常
总算找到罪魁祸首了 SMBDATA也要3.3V的
跑下线发现是通往小八脚的

测1脚VCC 5V正常 5脚SCL 3.3V 正常 4脚SMBDATA 0.6V
修过V星的板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种小8脚是V星的通病 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顺利跑码亮机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测量点 这板无任何丝印标号 对着图纸都不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测量点 这板无任何丝印标号 对着图纸都不好测量

修多了就知道大概在哪了 主要还是多跑跑线

网友B:
图文并茂 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 值得加分

谢谢加分

网友C:
你这板子确定是不跑吗,不是档内存??

网友:
有个疑问,你说的不跑吗,是不是没上内存啊,上次修块技嘉的A55也是不上内存不跑吗,现在的新板不上内存都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子确定是不跑吗,不是档内存??

诊断卡的确是不跑码的 这种情况确实很少见

网友:
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收了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那么详细的测量点

网友:
msi 一般有图纸和点位的

网友:
很好的 维修经验

网友D:
V星的板有些不会跑码的,没下内存喇叭没报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的板有些不会跑码的,没下内存喇叭没报警吗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当时测可以插诊断卡就没上喇叭了

网友E:
V星小八脚爱坏  楼主如何看示波器波形就可以知道是没过内存啊 放招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星小八脚爱坏  楼主如何看示波器波形就可以知道是没过内存啊 放招吧

多用示波器看跑码就知道了啊

网友:
拆掉不装不是没有系统总线信号了吗?

网友:
我也修改一台技嘉这样的情况  还有我佩服楼主什么供电都搞得很清楚 不过我维修没那么麻烦 直接量CPU供电 有的话前面一般都正常  没有的话再退一步量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用示波器看跑码就知道了啊

好  谢谢了 现在没有同用的诊断卡真蛋疼啊

网友G:
有图有说明,必须加分

网友:
哎昨天有块

网友:
昨天就有一块

网友:
早晓得喊客户留下

网友:
留下又有钱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多看看

网友:
可以加个微信不?

网友B:
楼主有1.0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图有说明,必须加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1.0的图纸吗

论坛里有的  你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啊,加分

谢谢

网友I:
主板不跑吗我一般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不跑吗我一般直接换了

有些板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很久没修机了,回来学习学习,自己退步了!楼主思路清晰。赞!

网友J:
238脚SMBDATA  没电  应该诊断卡会显示挡内存代码呀?  很少会直接不跑嘛

网友:
老手,思路那是相当的清晰。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些经验值得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238脚SMBDATA  没电  应该诊断卡会显示挡内存代码呀?  很少会直接不跑嘛

之前遇到块杂牌G41出现过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看波形是没过内存啊  更换内存和CPU无果后只好测测内存工作条件了“楼主是如何判定这一点的,可以共享一下你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