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华硕代工DSBV-DX/SAS服务器主板

楼主(2016-05-27):
此板到手不开机无CPU供电 771针服务器主板二代 测量的时候发现CPU上管的供电都么有,奇怪,直接飞线,奇迹诞生了,请看下面

网友A:
这个都可以烧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可以烧断啊

可能是板层断线

网友:
这个线还是太小了,到时还得烧...

网友B:
很明显,不是断线,而是你插漏一组12供电,你回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不是断线,而是你插漏一组12供电,你回头看看

也有点这个怀疑,12V短路是经常事情,都很少遇到这个12V支路给烧断啊

网友:
是不是12V没插?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12V CPU这里断线的

网友:
要用铜丝线

网友:
对于服务器,稳定性很重要,不知这样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我还没有惹到没有12V上管没有供电的...0.0

网友:
8PIN供电一插就行了,不用飞线

网友:
碉堡了,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