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开机

楼主(2016-05-27):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A43S的机器,故障开不了机. 取下电池,接电源检查待机电流0.024A,按开关电流无任何跳变现象. 拆主板检查,量开关3.3V正常,按开关跳变正常;3/5V电压正常,南桥晶振32.768KHz有电压,示波器量波型和频率都正常。由于找不到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只好百度找到这个机器的I/O PDF,型号是IT8572E。芯片一般也就检查供电,时钟,复位,ACIN等关键点。检查电压都正常,SLP_S3和S4信号没有3.3V。查了很久也没有结果,一脑子浆糊。换I/O,不行。南桥,还是涛声依旧,几天了,客户也催得紧。实在没办法了,就去问了维修同行有没碰到类似情况,恰好他之前还真有遇到过,告诉我量下68脚电压是不是3.3V(是一个什么复位信号的),3.3V才正常。我回去量了下,结果是0V。对照IT8572E的图纸,68脚是BL_KB_DET,不科学阿(PDF有问题??), 顺么这条线往前查是一个三极管, B级是一个排阻,结果测量是排阻坏了.换掉OK. 问下各位谁有正确的IT8572E的PDF, 想 查看下到底是咋回事, 谢谢了

网友:
ASUS爱坏排阻

网友:
这板有点位的

网友:
应该是3.5v那边一个PG信号!这个是通病!4个脚的!

网友:
补充:该信号为SUS_PWRGD  EC的67脚!!!

网友:
只能说厉害了

网友:
这是3VS上拉SUSPWRGD的排阻

网友:
厉害   菜鸟学到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67脚吧,这是个通病了,图纸可以参考k43s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