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白屏修复

楼主(2016-05-27):
客户带来一台东芝L800 说是开不了机,一开机是白屏,一开始怀疑是显卡,但想前几天整了一台查到最后是屏供电问题于是,二话不说先查一下稳妥一点,不过5分钟查到一个LCDVCC无电压,心想有戏,直接飞线3v 搞定上图

网友:
把实物图发一下

网友A:
飞线的实图,不是很明见谅了

网友:
飞线也要看后面是不是短路了,确定一下在飞线。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是要打下阻值

网友:
换个芯片稳定一点

网友:
飞线有不同步现象

网友:
还可以基本同步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找啊

网友B:
可以确定这个是通病了。在风扇下面。我前二天也修了一台。故障不定是白屏。白屏后这个电压没有了。在料块上找了个换上的。一般在屏线接口处。短接也可以因为这个电压用的S0电压。

网友:
好,太好了~~!~

网友C:
楼主这个是没有屏供电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这个是通病了。在风扇下面。我前二天也修了一台。故障不定是白屏。白屏后这个电压没有了。在料块上 ...

分析的透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没有屏供电哟

是啊,但是白屏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我想做维修的同行一看标题,就都知道缺LCDVCC

网友D:
这种故障都是秒杀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都是秒杀的活

你也挺厉害的,我都是前几天修到才想起

网友:
技术不错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其实·维修流程·是屏供电·屏·再主板· 先简单的后难·

网友:
一般白屏我都是先搞lcdvcc   鸿基的修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技术好 牛B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线的实图,不是很明见谅了

不要拆开管子再飞线吗

网友:
白屏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白屏就坏这里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拆开管子再飞线吗

不用直接绕过就可以了

网友F:
这样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安全吗???

改了几个了到目前为止都没出现什么烧坏元件之类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要测下有没有短路在飞

网友:
这个机子遇到好多次了,都是白屏,因为芯片很容易损坏,我直接上飞线OK了。

网友:
白屏算好搞了

网友:
没有下载分了,不能充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样接通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