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 待机0.003

楼主(2016-05-27):
一华硕K53S 待机0.003 按通病修,把屏线接口左边的104排阻换下,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了,但是1.3不显!
各电压都出了,就是不显示,后换刷BIOS,OK!!因此大家在维修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修好一个还有一个故障,不要放弃!!其实我也不知刷了能否会好,一  一排除吧,BIOS相对简单,从简单着手!!

网友:
一般供电正常不亮的刷bios是首选

网友:
供电正常我也是BIOS先的

网友:
各供电没问题就刷bios吧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好多;了

网友:
我的不出CPU供电跟集显供电 还有独立显卡供电 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