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开机花屏

楼主(2016-05-27):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A42J花屏的机器, 检查开机进系统的时候屏幕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花屏白屏现象,能进系统,外接显示正常。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一般也就屏或屏线的问题。拆机检查屏线接口无异常,重新插一次,故障还是一样。换屏,居然不显示了,这是啥情况????这是14.0的LED通用屏阿,不象某些DELL专用屏带程序的。再把屏线插回原屏上,额,也没显示?不,还是会闪两下,应该是屏线问题吧。某宝上订了屏线回来,装机,测试,还是老样子。显卡?加焊,OK了,心里有点打鼓(外接正常的,虽然以前华硕老机器 也有这种情况),算了吧装机。第二天上班第一时间开机,各种白各各花又出现在屏上,显存?不管了,加焊,OK了。放一阵子,再测,故障再现。BIOS,刷,依旧..... 头大了. 有同行说遇到过南桥坏也会白屏的, 静下心来,综合分析了下, 应该不会是。开机白屏,无意中瞄见主板屏插座旁边的6脚的管子,有表笔戳了下,啧啧,花屏,再戳,显示居然正常了下。量了下屏供电3.3V,一会二点几,一会三点几,一会无电压。无电压黑屏,二点几花白屏,3.3V,当然是显示正常了。找到图纸,一看 屏供电不正常居然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开机时Q4511的2脚一直是有3.3V的开启电压,量Q4515的3脚电压是五点几伏,L4502电压乱跳(一点几到三点三伏内变化),按图纸上来看Q4515的3脚电压应该在12V左右。在旧板上拆了个Q4511换上去后,开机量Q4515的3脚,电压是12.4V,L4502电压3.38V,显示终于正常了。,被这机器也折腾得够呛的。不过还是自己的思路乱了,没有整理好

网友:
屏供电不稳定引起的花屏真是少见,搞不好要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чшг сргдфш ошг рфщ

还是挺好的 修出来就行 我以前遇到台三星的  是屏幕有波纹也是属于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供电不稳的花屏,学习

网友:
真新鲜啊!学习了阿

网友:
短接Q4505应该就好了

网友:
直接连过去不行吗

网友:
楼主不好测板上接口的电压,可以把屏拆下,把屏线插入三星LED屏的电路板,测试点上有各种需要的电压和信号;信号标记的很详细!

网友:
供电不稳引起的花屏

网友:
楼主功底可以    我做显卡不行直接放弃了

网友:
做显卡前屏供电  lvds的阻值还是要测测的

网友:
这样把你折腾得、、呵呵  下次要注意点了

网友:
屏供电引起的,很少见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3.3v过低,花白屏。

网友:
华硕现在修真是麻烦 有图纸还好基本都可以修

网友:
屏供电跳,屏没闪?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也会造成花屏,受教了,看来有时候还不能盲目的靠经验了

网友:
要我的话!!就会干显卡换显卡!干显存!暗病不好修的!楼主干了几天!!这个本修好的??

网友:
看来有时候还不能盲目的靠经验了

网友:
没遇见过  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屏供电导致的

网友:
屏都换了  为撒 不打哈屏供电呢

网友:
楼主 刚开始是不是没有量测屏上的条件呢    显卡引起的花屏 和供电不稳引起的花屏 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这回真的是学习了,呵呵

网友:
你这个问题和我修的三星一样,一会黑屏一会白屏还有白带(更年期到了)就是屏3.3V不稳定造成。有时候表笔量了3.2以为正常所以走了弯路。

网友:
供电不足  花屏  是什么样子的  和显卡问题花屏一样吗

网友:
显卡花屏比较有规律,屏3.3V供电不足引起的花屏没啥规律,各种白各种花,还有黑屏

网友:
一开始不先测屏的条件呀。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3.3V屏供电偏低,导致屏闪,有时候还白屏。

网友:
供电也会引起花屏,学习了

网友:
Q4515应是笔误吧,图纸上没看到,应是Q4511

网友:
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我前2天也修了  台一样的  现象   我把3.3   连同  就 没有  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不是屏供电引起的花屏,是控制信号吧,昨天修一台G475就是花屏,3.3V控制信号只有2.7V,管子换掉即可解决故障,或者短接也行。

网友:
特殊情况啊,万分感谢分享

网友B:
我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的 照你的办法 还是不行啊 。。。

网友: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小电压引起的花屏。

网友:
屏供电不稳定引起的花屏真是少见

网友:
41# 你的屏各供电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记得dell有款机子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是 开启屏信号电压。。。这个信号不好能引起花瓶吗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的 照你的办法 还是不行啊 。。。

你的屏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谢谢分享。屏供电会引起花屏?白屏黑屏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这很容易让人进入误区,显卡干报废都不会觉得供电问题,涨知识了

网友:
供电不稳定引起的;修好就行。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g460外接花屏,内屏过LOGO花屏,换过显卡换过显存也一样无解中。

网友:
一般都是搞显卡的

网友:
屏幕有波纹也是属于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修到过一个同样的故障的,找死了,就一个小管。

网友:
学习学习,太好了,收藏起来

网友:
供电其实在很重要的。我以前一个电压差0.几V都不行

网友:
真的没想到屏供电还会这样下次也要注意

网友:
花屏一般不会想到屏供电上面去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屌丝的屏幕,千奇百怪啊

网友:
要是我直接强拉就好啦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啊,感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确实挺折腾人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遇到了  但解决了的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做我显卡屏屏线都搞了还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直接连过去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很少碰到的,,,,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