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笨电池的待机电压

楼主(2016-05-27):
弱弱的问一下,笔记本只用电池不用适配器,有待机3,5V吗?我的笔记本拔掉适配器,插上USB手机不充电,说明没BAT++有5v待机电压,可是大家看下面这图 第一张图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是ON1,ON2,他是由三个信号控制的,即第三张图的DEBUG_KBC_RST,VCC1_POR#_3,KBC_PWR_ON,其中DEBUG_KBC_RST是由5VPCU产生的,VCC1_POR#_3是EC发出的复位信号,KBC_PWR_ON查图纸就这一个地方,与前两个信号并联的,大家在看这个5VPCU,参考第二张图,供电是+VA适配器和BAT++,也就是说只插电池也会出现3,5V,这里就懵了,到底笔记本只插电池不插适配器有没有3,5V呀,问题很小白,小菜鸟求赐教

网友:
这是图纸,问题很小白,可是真不会,让大家见笑了 hp_4421s

网友A:
如果待机电压的开启受控于EC,电池模式 一般需要触发后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待机电压的开启受控于EC,电池模式 一般需要触发后才有。

月饼大神,可不可以以一个厂家的笔记本为例,系统的说一下用笔记本电池上电的时序,,我看了好多你的笔记本视频,用适配器的差不多能看懂,可是笔记本电池的上电时序是什么呀,求大神赐教月饼大神救救我,,我现在已经在实地,只不过学的是手机,,,现在就是用宿舍网发的,笔记本自学的,您就告诉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月饼大神,可不可以以一个厂家的笔记本为例,系统的说一下用笔记本电池上电的时序,,我看了好多你的笔记 ...

6月1日远程开课以华硕和纬创为例讲解 广达刚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月1日远程开课以华硕和纬创为例讲解 广达刚讲过

我现在正在实地学手机,5月19号的课,6.1听远程课有时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月1日远程开课以华硕和纬创为例讲解 广达刚讲过

下午5点半才下课,远程课几点开课呀,会不会错过呀

网友: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呵呵

网友:
ec会做适配器检测的,有的机子不插适配器是不会有3 5v的

网友:
EN0.;DEBUG_KBC_RST;VCC1_POR#;KBC_PWR_ON这4个信号同时都为高电平,3;5V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月饼大神,可不可以以一个厂家的笔记本为例,系统的说一下用笔记本电池上电的时序,,我看了好多你的笔记 ...

你很无聊,因为这个问题很少出现的,不过对于一个好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这个的话会很难受比如我之前研究过仁宝的电池模式在电池模式没有待机电压,电压按开关才有具体看电路结构分析,广达的部分机子直接受控于公共点,只要电池有电待机就会有3v5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很无聊,因为这个问题很少出现的,不过对于一个好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这个的话会很难受比如我之前研究 ...

谢谢你,你的话说到我心里了,这问题就似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你的话说到我心里了,这问题就似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呵呵慢慢领悟想一口把鸡吃完是不可能的KBC_PWR_ON这个信号应该是受控于ec的,我没看图纸

网友D:
就是插上适配器待机时usb接口也是没有5v的

网友:
查EN0从哪里来

网友:
这个 我真没有详细测试过。。

网友:
怎么去纠结这个问题呢,电池为节能模式,是不会出3、5V的,好好学你的手机先,一心一用。难道你以后修电脑用电池修,那你就超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午5点半才下课,远程课几点开课呀,会不会错过呀

20:00-2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插上适配器待机时usb接口也是没有5v的

有的机子可以通过设置BIOS,开启电脑关机时U口充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