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 550TI 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6-05-27):
我今天也遇到影驰 黑将 GTX550TI  用驱动精灵,360,官网下了都不行,打上重启进系统就黑屏。有遇到过的大师指点下,

网友:
右下角两颗显存焊下

网友:
刷张主板试试看可不可以打的上 不行刷主板bois

网友:
是不是某宝买的高科技显示卡?

网友:
你那显卡出生有问题,可能是“借腹生子”。你得看清楚显卡芯片是什么去判断倒底是什么显卡。

网友:
如果确定不是假卡的话,刷个BIOS试下,看下显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最后换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