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88 DAFM9CMB8C0从不开机到不出IMVP_VR_ON

楼主(2016-05-27):
如题了!这个机型好像有FM9D和FM9C之分,按开机键后适配器插入灯闪烁然后+5V_ALW下降丢失然后又重新出来!刷BIOS浪费我不少下载分了!,EC换过3个,甚至连桥我也换了没有好转,查了温控电路和信号正常,现在不知道下了第几个EC BIOS后机器开起来了,但是电流一开机跑到0.65过几秒后变成了0.84!查得没有IMVP_VR_ON 信号到CPU管理芯片做开启信号,强行拉个3.3V电压给一个假信号的话CPU供电1.08V输出!求大侠们贡献一下 DAFM9CMB8C0 REC:C 是FM9C FM9C FM9C 重要的事情说3次~~因为论坛的都是要么FM9 要么FM9D 貌似这两个是不同,最明显的就是我查图纸上的EC第120脚的是LID_SW#信号,但是这个FM9C的却是+1.8V_RUN_GFX这个电压的开启信号!!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跪求对版号的EC BIOS!!

网友:
DAFM9CMB8C0 REV:C 开机掉电后无35V待机电压,需重新拔电再插才有35V,再按开一样无35V.

网友:
你白图纸传上来啊

网友:
DAFM9CMB8C0  给你图纸慢慢查吧

1558 DAFM9CMB8C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