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带负载保护或者电压压降厉害

楼主(2016-05-27):
一个航嘉电源,待机一切正常,320V正常。5VSB 正常
接入PC直接保护,接一个光驱,测得320V变190V.   在光驱工作的时候,190V降低到140V左右, 12V.5V.降低到 10V左右和3V多  .3.3V正常(没有带负载)
339  7500  DL0165  后级滤波电容都换了。大电容。光耦 都换过了!

求高手分析。

补充内容 (2016-5-28 22:17):
已经修好了,犯了最低级的错误, 不好意思说出来!!

网友A:
首先换两个大电容,同时检查均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换两个大电容,同时检查均压电阻............

大电容已经换过了, 大电容上并联的电阻是2个384k的贴片串联而成的均压电阻, 一共4个贴片  都测了 都是384K没问题

网友B:
300V都不正常肯定先换大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都不正常肯定先换大电容了

还请大神认真阅读一下主题。大电容换过的

网友:
检查桥堆。桥堆前面的热敏电阻。

网友:
大电容没有问题的话,电压是不会被拉低的,,,,那样就会爆保险的

网友:
换5V SB 滤波电容
主开关管 的两个电解50v 4.7 的加速电容

网友:
整流出来的我记得是300V啊怎么是320V在,就可通电测试。这时候才是关键所在,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电子基础及维修技巧。一般来讲应重点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入端,开关三极管,电源保护电路以及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等。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TL494的4脚电压,正常值应为0.4V以下,若测得电压值为+4V以上,则说明电源的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由于接触到高电压,建议没有电子基础的朋友要小心操作。

网友:
带负载300V都变190V.故障应该出在300V电路前面。换整流二极管  热敏电阻。查交流滤波线圈。

网友:
既然带载下的电压从320降到190,先检查大电解以及其前级各个元件性能再说。

网友:
已经修好了,犯了最低级的错误。。。。。 不好意思说!!

网友:
什么错误。让大家引以未结

网友:
应该是忘了接上PFC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