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又一奇葩维修!!

楼主(2016-05-27):
Y450卡4A不显示这个通病貌似论坛的大哥们已经彻底分析过如何处理了!最近小弟遇到一个差不多情况的;但是我没动显卡,没动其他别的,就是干了南桥就好了!事情是这样的,同行送修的Y450顾客说不开机,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开关坏了(确实遇到过两个)换了开关无果,然后直接短接后机器开起来但是黑屏,看电流卡在1.25A不动,断电再开看电流跳变0.86~1.02~0.94~1.25  心想奇怪了,好像跳不过内存吖~换了个内存结果跳到1.98A亮屏(别开心得太早),断电后再短接开机~~靠~!!又没反应!!TNND看来没这么简单了,打晶振波形正常~又短接一下又开机了但是这次一开机就卡在1.2A不动了~~难道晶振坏了???换了个晶振后这次彻底黑屏卡在1.2A哪里不动了~~!@!*……@!&……@*!&一顿臭骂后慢慢想了一下:我可以亮屏是不是基本断定内存和显卡/BIOS是正常呢?散热风扇又不脏吖~~而且电流一开机就卡在1.2A哪里看上去是不跑的样子~~以往的经验是南桥虚焊不动的话基本都是卡在0.6~0.7这个范围不动的多.............这次会不会也是南桥虚焊呢?唉~~丢上去 第一代已经赔了我快6年的迅维CF-260拆桥、重植、再重新吹上~~呵呵呵~~~随便一枪亮机!!兜了N多圈圈原来是南桥!写得有点乱啊!希望高手们见笑了!

网友:
那么有耐心给你赞

网友:
楼主没测量其它信号就直接干的桥吗

网友:
南桥有问题是会有这现象的。冷机开能亮,再开会不跑码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少见,刚开始没有把南桥试加热一下

网友:
y450桥坏的不多  一般都是小板 显卡

网友:
对 小板显卡多 特别是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