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05 进系统屏幕暗屏

楼主(2016-05-27):
今天接了台Lenovo  S405  刚开机正常  进系统滚动条一过  就暗屏了      BIOS也刷了  屏幕也换了试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修哪了    想加焊下独显 试试    不知道 能好了

网友:
暗屏得时候测测清供电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A:
是没有显示,还是暗屏(有图像而背光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显示,还是暗屏(有图像而背光不亮)

有图像 没背光

网友:
换了  还是那样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显卡驱动没打上,但还是显卡问题居多。你进安全模式应该正常,你吧显卡驱动卸载就正常的话一般是显卡

网友:
可以换个屏来试试,或者考虑BIOS中,是不是把内屏切成外屏显示了,复位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排除驱动问题后,再暗屏的话量一下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没打对。

网友:
外接试过没?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原始问题是什么,进安全模式看下独显驱动正常吗,可以进BIOS把独显关掉,再试

网友:
修好了   最后发现不插键盘  好了   于是买了个键盘好了

网友B:
楼主有这款机器的BLOS吗上传一个有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款机器的BLOS吗上传一个有的话

我有一个,你下载试下吧。备份下来的

LENOVO S405 AMD ATI 7400 PM -6ECN16WW(V1.03).zip

2.01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然后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
这样的故障 换屏后不行的话 就拆开上屏 查条件  实在没办法了就改高压板

网友:
估计是键盘上控制背光的按键出问题了

网友:
开机不暗,进系统暗和屏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个问题也可以学你,拆外设

网友:
进PE 看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