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10 插上电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不能触发

楼主(2016-05-27):
今天接了台  Lenovo  s410   一插上电源   就看见开机按键板上的电源指示灯 一闪一闪的   不能触发开机    量待机电压正常   EC 待机供电也正常   就是rsmast没电压    和开机按键板上的power-LED脚电压在变化   而这个脚直接连到EC在   于是就从淘宝上买了2片EC  KB9012QF  A4   买的是电路一样的剪板带程序的   回来一装机  电源灯不闪了  并且能开机触发了   高兴一节   但是还是不亮   电流跑到0.96   掉电到0.15   我把买来的2片EC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最后才发现   什么电压都有  就是没有独显的供电     对照图纸查了下    独显开启时从CPU 里发出的  难道是CPU 也坏了   不可能吧   于是把CPU 加焊了下   还是那样     BIOS也刷了   还是     是不是我买的EC 有问题   一摸一样的剪板啊   还15元一个   2个都换上去  都是那样   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于是又换了家买了2个EC 芯片的剪板   还在路上   希望回来能好   要不修不好久贴本了

网友:
不上内存掉电吗?

网友:
pg信号都出来了吗?有示波器打打谁先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