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A 不能开机

楼主(2016-05-27):
华硕K42JA 内存贴纸 K42JP I3的机器 AMD独显 去掉主板上的电池自动上电 电流跑2.2左右就可以点亮 但是不拔电源直接关机 在按开关开机电流一直在1.4-1.7左右不亮 这机器温度很高 显卡 PCH U座子都加焊过 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过还是不行 哪里的问题啊 求助大神
自动上电

网友:
能点亮的时候 U供电是 0.8V 点不亮的时候是1.1左右

网友:
都是华硕的 电阻爱出问题但是不知道找哪个啊

网友:
测下PG的上拉电阻,EC旁边应该有。

网友:
你说的是U供电IC 发出的PG?

网友:
能亮和不亮的时候比较过 PG 都是正常产生的

网友:
有大神在吗

网友:
遇到过相似的还钱解决故障 可以参考

网友:
万恶的输入法 换桥不是还钱

网友:
桥换了 还 是 一个样 没有变化

网友:
绝对不是桥的问题 桥换了2 个 确定桥是好的

网友:
bios问题 刷一下BIOS

网友:
华硕的BIOS 太坑爹了

网友:
k42的通病。。

网友:
估计应该还是 BIOS 的 问题 版本太多了

网友:
记得 之前遇到一个台式主板 也是华硕的 刷了 最新的BIOS 开机报错

网友:
最后刷 了一个老版本的BIOS 问题才解决 ASUS BIOS 就是 坑

网友:
论坛谁会合成 BIOS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