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加焊显卡之短路修复

楼主(2016-05-27):
故障现象:跑马到2.5A不亮机
维修过程:废话不多说,言归正传,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美的姿势将其拆开,还是m10的显卡,我笑了,拿出我的土炮风枪帮你加热下你的小晶体吧,吹热冷却后上可调电源,很顺利很有节奏的电流狂速值奔到2.8A,3.1,,然后又跑下来一些,(本暗自庆幸捡了一个便宜),断电接屏看看,,哈啊哈,当然是亮机啦,接下来就是把那赤裸裸的板子上BGA焊台加焊一把再说,10分多钟过后弄好了,是很得意的就将其装好,一切都进展的那么顺利!然后我用专业的可调电源将其诊断,靠,你们猜此时是什么状况,竟然待机1.5A左右了,就加焊了显卡变成待机短路了!你们都遇到过这么荒谬的事情没有?悲剧为什么老是降临在我的头上!立马关掉电源,吓死我了,这可搞大了,此刻险些陷入绝望之中,,先打下电感,发现5v电感才那么10欧的阻值,短得有点离谱,经过测量一遍,发现原来5v上管都穿了,尽快换掉,换掉后后面还是短,这板子还能要吗?还有什么可修之处,上tb就那么180块的东西,可这一天没什么生意,说干就干,短就短吧,看你能短到哪去,限流烧鸡大法即将开始,不烧不知道,一烧吓一跳,待机芯片,显卡供电芯片及上下管,再摸摸,怎么全板的供电小芯片都发烫,,晕死,,拆吧,,都一 一拆下把芯片弄上,这个板子可惜有一块料板,各芯片都有,一共烧坏了这么多

于是补好后量各大电感都没短路现象,上电待机出来了,量3.3 ,  5V  看看,

这既然都出来了,触发继续----------------!
内存供电,是低压的

由于一个人不好抓表笔不好操作拍照,就跳过,故意测下cpu及复位都有。
内存的波波!捉下----!是很持续的好波。都亮机了吧

看跑马电流最高的一次才2.5A,插屏看看,怎么跑马不亮?难道显卡也挂了?真闹心,看电流都跑这么高了,
咋都没显示,静下心测下显卡工作条件再说吧,直接测场管,果然没供电,

怪不得会不显示了,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看看

开启什么的都有,没输出看来肯定是芯片有问题了,果断在料板上找一个换上,肉眼描扫一下引脚看看有没虚焊,
都没事那就上电看看

出来了呵呵。看着电流2.8A才亮机,本子老也难怪,就这个样
再次接屏啦啦啦--------------亮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这个贴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让自己回顾一个修机的过程,因为第一次修烧坏这么多芯片的,平时看了好多高手在论坛发贴,高手们请一笑而过,新手们加点分,其实修的时候没说的这样简单,况且费了不少时间,发贴用了一个半小时,有分的加分,没分了的也看看捧个人场!!谢谢。
最后图纸附上!

修本本。本本修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悲催  加焊显卡一般就是将显卡干爆

网友:
坏了怎么多东东,居然还能亮机,有可能吗?

网友:
坏了怎么多东东,居然还能亮,不要搞好了。

网友:
干完显卡再干北桥那才悲催  修好就OK

网友A:
我就被这个型号坑过,供电芯片没一个好的,EC,北桥,CPU全挂

网友:
用手机加分太难,楼主这次维修经历确实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你牛比啊 我有一次也修这样的机器也出现这种问题 测到处短路 我放弃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BGA漏电了  哈哈

网友:
还好有块料板,要是没有呢,,,,,

网友C:
你那是什么bga啊??加焊也不能坏那么多啊?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还是曲线不对

网友:
拆这么多件

网友:
这个机很容易烧东西,一烧一大堆的。版本太多点位不好找,特麻烦的机。

网友:
这 烧了太多东西了吧

网友:
高人 小小白 再次 学习啦

网友D: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短成这样  试机的时侯,风扇下面有一片大的黑色绝缘层 忘了放上去,一通电 就这个样子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哈哈 我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被这个型号坑过,供电芯片没一个好的,EC,北桥,CPU全挂

呵呵,这个机器就是这个样子,芯片高一点温服就挂了,cpu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BGA漏电了  哈哈

不可能的,人哀

网友:
看楼主真是辛苦高手有耐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短成这样  试机的时侯,风扇下面有一片大的黑色绝缘层 忘了放上去,一通电 就这个样子了 ...

是吗,楼主为什么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什么bga啊??加焊也不能坏那么多啊?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还是曲线不对

对 啊   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啊

网友:
奇怪的机器, 18楼的朋友说得很有道理, 估计就是他说这种情况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这么严重的

网友:
你这机器  内存电压怎么会是1.25v?

网友F:
有时候桥 没有看到爆就短路了。我遇到几次了不过没有烧东西桥 换了就OK了

网友:
小子,我在的时候那安泰信可没那么脏啊,你那位置是我之前坐的

网友G:
怎么样老刘那边现在几个人

网友:
其实 直接换班更好吧   。。。。真的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吗,楼主为什么不说

因为楼主不是第一次放这样的错了,呵呵。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样老刘那边现在几个人

还有两个吧,你再老家怎样?

网友:
平时多注意点细节,否则意外随时发生。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很多加汗就要短路 我遇到几台了

网友:
昨个一个Dell的就加一下显卡,220-230,啪的一声爆了。0728020,有些桥说爆就爆,毫不客气。

网友:
虽然坏了这么多东西,楼主最终把修好,毅力过人值得佩服,学习了。

网友:
没烧坏你南桥和显卡?。真奇迹

网友:
还好没有烧坏大件,点背喝水都塞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还有两个吧,你再老家怎样?

在上海,哦?你是老李?

网友:
人衰时,喝凉水都塞牙

网友:
真是难为你了,要我就换班的了

网友:
牛人!要我的话!!就放弃了!!怎么烧的呢!多亏都是芯片挂了!你还有料板!你这种维修!可以说是奇迹了!真了不起的维修!!后来知道怎么烧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上海,哦?你是老李?

嗯,换头像了就不记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换头像了就不记得了啊

那这楼主是谁?

网友:
就上BGA加焊显卡,怎么会短路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桥 没有看到爆就短路了。我遇到几次了不过没有烧东西桥 换了就OK了

你是?你也不来过大头贴真认不了,这里的我收拾的还不错的了,这里的老板你懂得

网友:
坏这么多的件啊,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楼主也是66的

网友:
烧坏的元件未免太多了。

网友:
说说原理 ,有些不可能嘛这

网友:
一定是绝缘没做好,然后华硕几乎就没什么保护电路,结果就酿悲剧了,这就体现了设计实力的差距,仁宝就不会

网友:
机器是不是原来进水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 要是我  我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短成这样  试机的时侯,风扇下面有一片大的黑色绝缘层 忘了放上去,一通电 就这个样子了 ...

还真有可能,上一回一个HP那个东西没有上。结果装好后特别不稳定,时开时不开,时亮时不亮。CPU、内存桥通电接口换完了都不行。后来把那个绝缘胶补上好了。整了好几天的

网友:
这么多元件坏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是不是贴纸加焊后没贴上?铜管直接碰到主板了
曾经遇到过

网友:
楼主 为什么 会短路了就加焊下   就那么严重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K40AB看着就蛋疼啊!那风扇散热做的太差了,一个显卡和北桥搞个那样的散热片在用,全是AMD 的芯片组216-0674034和216-0728018的芯片。超级爱坏的芯片组啊。。。。

网友:
应该说幸运,烧了这么多管没有烧到值钱的

网友:
坏了怎么多东东,居然还能亮机

网友:
干显需谨慎 维修有风险。 好在修好了

网友:
幸好有料板, 不然会搞死人的....

网友:
bga温度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你说的显卡供电应该也是烧坏的吧,真是够闹心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嫩修复,太厉害了,烧坏了这么 件吗?

网友:
加加焊也能坏这样 ?

网友:
是BGA的温度太高了引起的吗?

网友:
估计是楼主温度太高或者烤了很久

网友:
加焊怎么会变短路了?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