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VDD,VSS的区别

楼主(2016-05-27):
名词解释

单解:
VDD: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VSS: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详解: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表示电路的意思,即接入电路的电压,D=device表示器件的意思,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VSS:S=series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
有些IC同时有VCC和VDD,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在“场效应”即COMS元件中,VDD乃CMOS的漏极引脚,VSS乃CMOS的源极引脚,这是元件引脚符号,它没有“VCC”的名称,你的问题包含3个符号,VCC/VDD/VSS,这显然是电路符号。

VCC,VDD,VSS的区别

一、解释
VCC:C=circuit表示电路的意思,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表示器件的意思,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4、一般来说VCC=模拟电源,VDD=数字电源,VSS=数字地,VEE=负电源

另外一种解释:
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Vcc是双极器件的正,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PMOS or NMOS场效应管的漏极D。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含义一样。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建议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
Vcc来源于集电极电源电压,Collector Voltage,一般用于双极型晶体管,PNP管时为负电源电压,有时也标成-Vcc,NPN管时为正电压.Vdd来源于漏极电源电压,Drain Voltage,用于MOS晶体管电路,一般指正电源.因为很少单独用PMOS晶体管,所以在CMOS电路中Vdd经常接在PMOS管的源极上.Vss源极电源电压,在CMOS电路中指负电源,在单电源时指零伏或接地.Vee发射极电源电压,EmitterVoltage,一般用于ECL电路的负电源电压.Vbb基极电源电压,用于双极晶体管的共基电路.

VCC、VDD、VSS、VEE和VPP的区别

在电子电路中,常可以看到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一、解释
VCC:C=circuit表示电路的意思,即接入电路的电压;VDD:D=device表示器件的意思,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说法一:
VCC、VDD、VEE、VSS是指芯片、分解电路的电源集结点,具体接电源的极性需视器件材料而定。VCC一般是指直接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的三极管C极,VEE是指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三极管的E极。同样,VDD、VSS就是指连接到集成内部、分解电路的场效应管的D和S极。例如是采用P沟E/DMOS工艺制成的集成,那么它的VDD就应接电源的负,而VSS应接正电源。
它们是这样得名的:
VCC表示连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的电源。
VEE表示连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的电源。
VDD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漏极(D)的电源。
VSS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源极(S)的电源。
通常VCC和VDD为电源正,而VEE和VSS为电源负或者地。

说法二:
VDD,VCC,VSS,VEE,VPP区别
VDD: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ControlledCarrier)
VSS: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网友:
科普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