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F190SW电源芯片OB2269CP与线路图不一样

楼主(2016-05-28):
一台TCL F190SW 显示器烧了,拆机检测:场管击穿,3.6欧电阻烧断。换后接电:保险丝烧了,拆机仔细检测线路原件,发现这个电源芯片是0B2269CP,第六脚接一个151电阻,151的另一端接地,它已经阻值无穷大, ,换上后。查7脚经过一个电阻与一个二极管的相连再到变压器,测得二极管正常,7脚对地阻值30多欧 ,这个变压器初级是三个引脚测得全都是通的所以现在不敢接电测试,上论坛问问希望前辈们指教,另外我与0B2269CP的图对照出入很大完全不是图纸说的那样,这是为什么呢。附上:OB2269CP图

网友:
继续附上:芯片引脚图与烧毁的原件

网友A:
电路是对的,R10F接一个100——500的电阻都行

网友:
变压器三脚都通是不对的,但它一般不会坏,是开关管坏了, 这时量变压器可能就三脚都通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主绕组,,

网友A:
那个功率电阻就是这个,,

网友:
找芯片的pdf图纸 对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功率电阻就是这个,,

确实初级绕组还有一个脚,我刚量了。我这个刚换上去的场管果然又击穿了这次还多烧了我一个保险。现在要怎么查?我没感觉哪里不对问题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对的,R10F接一个100——500的电阻都行

左边是原配的MDF4N60  (600V 4.6A),右边是代换目前又击穿的KHB7DON65F  (650V 7A),应该代换没有问题吧?还有你说的R10F这在哪位置?

网友:
2269要换了,不然还烧,保险管去了,接60瓦灯泡,修好后在复原。这样就不会烧场管

网友:
将保险管换成60灯泡,这是个好经验,能有效防止在维修过程中烧件。

网友:
换了电源IC修复完成,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