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风扇狂转掉电,有时能进系统

楼主(2016-05-28):
ACER E1-471G 风扇狂转掉电,有时能进系统,风枪10秒吹显卡无效,有时开机扇狂转两秒掉电,能亮机,刷BIOS无效,不定时掉电,
能进系统时看电影30分钟左右掉电,看图说话

修好这台一点风险也没有哦,看你能看懂不

网友:
只收客人200元,还同时同客人说,发后不能玩3d游戏,同3DMAX,只能办公,用两三年不是问题了

网友:
改成集显了

网友:
BIOS  问题 或者桥问题

网友:
可以留意一下CPURST#和CUP_PWRGD这两个信号,我以前修宏基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看懂,是把显卡取下来了么!

网友:
改成集显了?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直接去显卡供电吗?然后用集显

网友:
直接进BIOS关了独显,我修过一台

网友:
就是独显坏了。老老实实写多好这种习惯不好。还是给加分,希望考虑大家感受

网友:
独显坏了吧  去掉电感了

网友:
这种多数是bios的事  升级最新的 bios   搞了n台了额

网友:
用集显还掉吗??

网友:
你把独显供电干掉了

网友:
我也拆过一台,把独显改集显就OK,只要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明白 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真是吊人胃口 这酸爽 很难受的

网友:
去掉獨顯供電還真是不錯的方式呢~

謝謝分享

网友:
大家都不仔细看图  LZ 把独显的供电的电感拆了!

网友:
这款显卡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逗比一个

网友:
这机器温度不高,杀个温控看看,这样做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讲清楚啊,想学几招啊!

网友:
拆显卡供电电感,只是某些机子可以这样改,我遇到过东芝的某款机子,改集显,只拆电感不行,要把供电芯片和上管一起拆掉才行.显卡供电的PG 参与ALLSYS_PG

网友: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改集显的

网友A:
电感问题,少见
浩祥电脑
不是电感问题,是去掉独显供电了,改集显了
详情

网友:
LZ你地址暴露了

网友:
独显的供电给断了,是不

网友:
原来取掉电感就不用独立显卡了。

网友:
你是不是给电感拆了 啊

网友:
都是不看图的,两个电感那么大灾旁边都没看到啊

网友:
真真的没看懂啊

网友:
呵呵。。聪明的人。

网友:
\独显坏了吧

网友:
就是改集显了吧 还神神秘秘滴 有必要吗

网友:
要是遇到坚持用独显的就麻烦

网友:
直接去供电行不行

网友:
有NEC电容?我看你在座背面加了电容??是吗?

网友:
独显供电两个采用了两个电感?

网友:
独立显卡坏掉了

网友:
到现在也没返修哦,就是去掉显电感,发现不易,

网友:
进BIOS关闭 独立显卡可以吗。  ?  我也有一台这样。 但是装上电池都开不了机。  去掉电池可以。 但偶尔还是会掉电·

网友:
不会是CPU管理芯片吧

网友:
这款机掉电的话很多都是刷双bios好

网友:
我碰到了一个这个机器,,,交换住吧, 人家深圳的不交换,说是半层断线了, 后来,单购了

网友:
你要是可以找到问题,分享给大家我这里还有个坏板子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问题,少见

不是电感问题,是去掉独显供电了,改集显了

网友:
上次也干过一个宏碁的不禁独显内存电感巨烫,也不懂啥问题导致的,最后在bios里把独显关掉就好了

网友(2019-09-17):
风扇狂转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985-1.html

网友:
看到红色框框的两个电感了吗    显卡 电感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