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独显不显示 78LMT3不复位 B75无CPU供电隐蔽故障 共3个案例!!!~~~

楼主(2016-05-28):
对不起大家了  上传相片时 点的太快 图片 没有经过编辑和标注元件  只能用文字指下了 要辛苦大家多看点字了。

故障不大 只要细心点 就好修了 当然 我老是喜欢钻牛角尖。
大神级别的  可以飘过!

技嘉 H61M-S2P
故障 独显不能用

就简单说下吧  集显能点亮 独显点不亮
测PCIE A13 A14  时钟0.4V  正常
PCIE A11  复位2.6V  不正常
不上独显 A11 有3.3V
测IO 端3.3V 正常
还去到 PCI 插槽的方形IO  挑起PCIE_RST 脚 故障一样
测 最下面的迷你PCIE A11 3.3V 正常
懒得查了  直接飞线 迷你PCIE A11脚 复位脚

飞线后 多次测试 正常点亮!

技嘉 GA-78LMT-S2P
故障 不复位

内存  1.53V  正常
VDDA  2.5V 正常
CPU  0.99V 正常
北桥  1.1V  正常
北桥 1.8V   正常
南桥 0V   不正常

PQ10 S级无电压 输出  D级取DDR1.5V
受控于U146 LM358
换掉LM358  故障一样 点U146 第3脚 还是没电压  看来是 VCCSB_EN  出现问题
找到图和实物

实测 Q58 B级有0.6V  C级5V   Q279 G级5V  D级1.2V
不难看出 这几个电压 都有问题 可以确定Q279挂掉了
更换Q58 和Q279
Q58的 C级还是 有5V 只是 现在 南北桥供电都没有了
如果换的Q58是好的  那么故障就应该出在R343  822上拉电阻身上。
换掉822电阻 南桥桥供电 都出来了
用通熟易懂的来说 R343  822电阻阻值变小的时候 5VSB 几乎完全通过电阻
那么Q58的C级 相当于直接接到5VSB上
Q58这么一个小三极管 何德何能 能拉得低C级的5VSB电压
不知道这个说法 说不说的过去 我是这么去理解的。
R343 实物位置在Q278上面那个就是了全部都忘记标注了

修好这里 还是 不复位

PCI 时钟3.3V不正常 正常1.7V
这个是南桥发出来的  南桥要收到SB_PWOK

测Q64  C级无电压 不正常 正常3.3V
测Q63 C级5V  B级 1.2V

Q63 坏

有焊膏的那个是Q63  有标注
更换 Q63  跑码了

跑到7F 应当出那个算时间的界面了  但是还是不亮  大爷的
集显线路有问题
拆掉 防雷管  不管事

原来是经过74门电路 转换的
找到U13  看到那焊脚

重新补焊了下 U13

正常 点亮!

完美亮机!~~~

技嘉 B75M-HD3   1.0
故障 无CPU 供电+掉电

谈到技嘉B75M  我都怕  或许在别人手里是些秒杀的  但是来到我收里  都素手无策!~~~
有阴影~~~~~

刚刚修到这个板掉电  至今还没修好  等有空再去看看  这段时间都很忙

回到我们这个板
上电测 无CPU 供电  上U测 也是无CPU 供电

内存 1.5V 正常
PCH 1.05V正常
PLL   1.84V 正常
VCCSA 0.94V  正常
VCORE_EN 1.05V 正常
无CPU 供电  反复重启 时间 很有规律
ISL95836  5-7脚 SCK SDA 1.06V 正常
ISL95836 供电等 正常
换ISL95836  一样 没CPU 供电
PCIE 有时钟 刷个BIOS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没有示波器
IO  PWOK  3.3V 正常
换25M晶振 一样
拆掉ISL95836 18脚相连的电阻 有CPU 电压出来
再换 ISL95836 还是一样
看来 时序上还是有问题

弄不明白 想换个CPU试下
在找CPU  发现 不见了很久的 假负载
想上假负载测下PG
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
PG是正常的
只是PLL 不正常

大爷的 供电的Q26 大场管 都是1.8V的  咋这个1.55V
再回去测Q26  还是1.8V呀 神马情况

(技嘉很多PLL 供电偏高 会导致无CPU供电)
想想  难道这个还隔着元件 才到这里?
那么???难道是 电压送出去的路上 被削弱了?
看着 周边比较脏  应该是 风扇底下 积了很多灰尘 导致的

测一下那个电容

1.57V  应该是 这个了
找到B75M-D3V 1.0的 图纸和点位来看
这个电容是PLL 的电容 BC74

拆掉BC74  电压恢复正常的1.8V了

当然 假负载的PLL电压也恢复了1.8V
心想 我去 总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补个好电容上去 上CPU   我去 还是不复位  没CPU 供电
再次点 那个电容BC74  0.75V

上CPU  VCCPLL  就会被拉低到 0.75V  不上CPU  电压正常 假负载也测不出来。
难道CPU 短路了?:L
还是去相信某元件  带载不起吧
拆掉隔壁的那两个小电容 故障一样

那就剩下这个 FB4 保险丝了
更换 FB4 保险丝
CPU 供电出来了 也跑码了

中间的 大贴片电容是 BC74   同行靠最左边是 FB4

这个板 还没完全修好 CPU 供电 修出来了
今天发帖 就顺便发这个案例
若想知道 掉电故障 请听 下回分解!

其实那 掉电那故障 估计都快要放弃了
你大爷的B75
每次跑码 差不多跑完码 要亮的时候  掉电
基本每次都能跑10个码左右 90%到A3就掉电
有没有人遇到过
BIOS 从新刷过官方的了
加独显也掉
COM 声卡 网卡 都拆光了  RT8120D换过
USB PS 会查的都查了 拆掉VTT-EN VCORE-EN等管子 都一样
IO 检测也查了 也弄过  感觉不像IO 检测的问题
求大神帮忙呀  小小白 在此谢过!

以上案例 觉得可以的 就加加分吧!
最后这个掉电有好建议 也发表发表!
修不出来就没续集了

补充内容 (2016-5-28 16:03):
b75 每次跑完码 听到开机 滴一声响就掉电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感谢分享,b75的板问题这么多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感谢分享,b75的板问题这么多是我就放弃了,

故障也不是特别多  就是对我老说 比较难搞

网友:
大白天也要审核

网友B:
楼主这么牛了还自称小白叫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这里门电路芯片本身3和6脚虚汗就会导致主板集显功能异常。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开关针PWRBTN被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牛了还自称小白叫我们情何以堪啊

感觉上 越修技术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上 越修技术越差

主要是人变懒了,不想一步步查了

网友E:
B75比61要难修多了  除了刷BIOS可以好的

网友:
这个主板修的不多,太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75比61要难修多了  除了刷BIOS可以好的

昨晚和你看到的那个 电阻变小  拉低了SLP S3  也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加分 了,我这样的小白喜欢看这种帖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这么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 了,我这样的小白喜欢看这种帖

谢谢支持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开关针PWRBTN被拉低了

碰到很多 开机针 拉低 掉电 没那么快的

网友:
收了慢慢看

网友:
加分。非常好b75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2016-07-05):
超过了评分时间,加不了分。楼主写的太用心了,看你的帖子应该成长很快,谢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这个CPU散热器特别哦~~

网友:
好经验,谢谢,收藏了。

网友:
不错的案例 谢谢群主

网友:
谢谢群主案例分享 不错

网友G:
我这里一大堆别人从网吧收购过来的B75A-G41,很多不出CPU供电,量了条件满足就不出供电,大小芯片换过,都不行,加焊桥也不行但有时候换个CPU可以出供电,但没多久掉电之后由没了,有时候刷BIOS又出来下了,但也是用不久。还有其它各种想像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上 越修技术越差

可以了!大神   我就真是觉得自己的技术越来越菜  不知道咱们回事?难道真的是不进只退?

网友:
修主板苦啊,我也是天天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一大堆别人从网吧收购过来的B75A-G41,很多不出CPU供电,量了条件满足就不出供电,大小芯片 ...

B75很蛋疼  可以考虑换CPU IC看看 再者桥的问题也多吧  好多疑难杂症 B75修复率 相对低

网友:
看这种贴子受益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一大堆别人从网吧收购过来的B75A-G41,很多不出CPU供电,量了条件满足就不出供电,大小芯片 ...

心烦呢,还有几十块这样的板,现在一块不定时掉电重启,几块死活不出CPU供电,还有一块用UEFI引导能进系统,但用传统BIOS引导进不了,BIOS刷了几个了,还有其它吊炸天的毛病呢。

网友:
樓主,B75修好了?

网友:
H61那個為什么上獨顯A11變低?

网友(2016-12-26):
好多案例,一时还吸收不了。

网友:
为什么一个PCIE有复位另一个没有呢,难道一个拉低了另一个不被拉低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2017-02-27):
楼主这个是精华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b75m 也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