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5-28):
有一批ASUS M4A77T SI主板,现象是不触发;查开关引脚电压2.8V左右;RSMRST电压为0V;换IO旁边822排阻,插电一瞬间开关排针电压与RSMRST电压变成正常;过后开关引脚电压又变成2.8V左右.RSMRST电压也变为0V了,摘除IO后电压全部变为正常,现在问题是IO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还有几片是待机时时钟芯片发烫;无复位;换完时钟芯片变成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没发烫的地方啊

网友:
开关针电压低请更换与开关针相连元件,复位灯一闪一闪按不跑码故障来修。

网友:
开机针相练的822换了看看

网友:
与开关排针相连的822换了,刚通电正常,过后又不正常了

网友:
看看822吧那个东西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