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触发60MA定电流维修方法

楼主(2016-05-28):
iphone6 触发60MA定电流维修方法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触发定电流55MA,显示屏也不亮,插上数据线直接DFU。直接拆机,先查各路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开机,查总线直接找到PMU,查了一圈发现I2C0没有电压(正常是1.8V),跑图找到上拉电阻,更换就开机了!

  大家碰到电流小于80ma的机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可以查一I2C总线电压,没有1.8V就找上拉电阻。

图1 iphone6 触发60MA定电流维修

图2 iphone6 触发60MA定电流维修

图3 iphone6 触发60MA定电流维修

图4 iphone6 触发60MA定电流维修

图5 iphone6 触发60MA定电流维修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手完定是秒杀

网友:
是不是和笔记本 差不多 这种故障叫不跑码,,

网友:
注意:下载分充值功能关闭,请使用发帖回复获取下载分,若急需资料,请联系我们获得免费赠送积分。被迫灌水啊 需要下载东西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顶楼主技术好正常学习的小白

网友:
I2C总线也影响开机

网友:
很好高手 真是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I2C0总线是可以影响开机的

网友:
在60ma  cpu应该还没开始自检

网友:
楼主理论过硬

网友:
这种是不是像笔记本的档代码啊,呵呵

网友:
高手 就是高手啊   学习;

网友:
高手 就是高手啊   学习  俺都不知道上拉电阻啥意思

网友:
电流表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楼主是怎么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