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16-05-28):
东芝的笔记本,充电灯不亮红灯,进系统是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有的时候也能充,一般亮了红灯,等一会就有充电电流,EC加焊过,ECBIOS也刷了

网友:
不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
充电灯亮,说明EC有充电动作,或者有充电信号发给充电芯片,没有充电电流,首先排除的就是电池,电芯老化就会又这样的状况

网友:
电池剩余电量多少

网友:
如果能充的话,可以充满

网友:
充电电路

网友:
电池和EC交换数据么?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说真的电池坏还不知道怎么判断。看3楼回复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