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31s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6-05-28):
前两天接了一台惠普4431s,拿过来是上电瞬间掉电,后面加焊了显卡好了两分钟,后面拆下来重新值了一下球,还是好了几分钟,后面直接换了一片显卡,可以上电亮机了,,但是进系统就死机 ,然后拆外设,重新换一片显卡,换硬盘,换内存。换CPU,拆网卡,拆声卡,拆读卡器芯片,。,问题还是那样就系统就死,要搞疯掉了。现在没有方向了,  求大神帮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A:
刷BIOS是下,或许压根就不是显卡问题,考虑下桥

网友:
支持2楼感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

绅士\.....超超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是下,或许压根就不是显卡问题,考虑下桥

BIOS刷了几个了,南桥 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几个了,南桥 换了,

这就麻烦了,查查南桥的小供电

网友C:
能不能进PE,能进的话在安全模式停用显卡再进系统,可不可以去掉独显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麻烦了,查查南桥的小供电

供电都查了,,,哎,,搞得我好焦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进PE,能进的话在安全模式停用显卡再进系统,可不可以去掉独显用集显

PE JIN进不了,安全模式也进不了,屏蔽了独显了的

网友:
CPU换过了吗,

网友:
换过了,都换过了

网友D:
我现在手上有台机器,同故障 换过显卡 现在也

网友:
考虑一下显卡的供电 看下正不正常 还有bios里面看看 之前华硕K40AB也是这样 干了显卡到这个节目就灰屏 后面在bios里面设置一个什么VGA的玩意儿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手上有台机器,同故障 换过显卡 现在也

你的弄好没有

网友:
板上的外设也会影响。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看能进系统吗?能进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瞬间掉电,电流有多少,个人认为显卡供电的可能性大点。看楼主弄了这么多地方 ,真不容易

网友:
不容易呀 累的

网友:
修到这地不也真是醉了

网友:
hao好奇葩的机器 换板吧 都干了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吧

网友:
来的时候是掉电 你现在都能进系统了 会不会是扇热问题?

网友:
重装下 系统看看 , 打显卡驱动的时候 不要装

网友:
这个的确弄起来很头疼啊。

网友:
拿过来是上电瞬间掉电,后面加焊了显卡

网友:
修过一台是显卡问题,是不是你的没有做好,或者是其它问题了,最好排除系统

网友:
啥配置的!!换过桥吗?如果换过桥的话!!可以考虑!在某宝上!买一个改好的BIOS试下!以前有过换北桥风扇狂转的!得定制个bios!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显卡感觉有问题了 不如换了显卡试试

网友:
修到这地不也真是醉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这样搞法不死也差不多了。

网友:
32.768换个看看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不好找,来学习学习

网友:
可能是显卡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