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 不过内存条 诊断卡代码是C1

楼主(2016-05-28):
我已经刷了BISO   和干了桥  还是一样    内存电压都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不好凭空去判断吧

网友A:
呵呵
上来就三板斧活该

网友:
查内存的几大条件。供电  基准   总线  SPD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上来就三板斧活该

内存 电压 我量了好吧

网友(2019-03-24):
最后修好了吗  我的一样故障

网友(2023-09-16):
我在Intel的主板伤遇到过,换了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