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42JR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5-28):
这个机器 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开机进系统会掉电  有时候上电到1.5 直接掉。有时候又能正常开机!我发现能正常开机的话PU8402  1.8VS那个芯片  就是在EC上面一点那个8脚芯片  不会发烫!不能开机 或者掉电 或者进系统掉电  PU8402会很烫~!  引起芯片发烫 要么过流 要么带不动负载!  1.8VS  直接去了HM55桥 或者通过PQ8515去了显卡!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兄弟说显卡虚焊  桥虚焊都可能修好机器!  我最后是把桥和显卡一起加焊   测试2天无问题 交付使用的!

当然我这种情况  风扇没有狂转  不是BIOS和温度引起的掉电!

具体能不能深挖下去  我的能力不够  还是有请高手有空在后面继续研究下去!

为了不误导大家 请修这个机器的同学 如果掉电摸下PU8402 对照桥和EC 的温度   来确定!

网友:
这个问题千奇百怪 好多又说加电容好

网友:
加个电容好过.

网友:
还以为bios引起的下次遇到了在研究下。

网友A:
那芯片烫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芯片烫是正常的。

你确定 ?我这边有个好机器 我摸过 不烫 至少比桥的温度低 和EC差不多!掉电的时候 无论进系统掉还是1.5就掉 温度很烫 比桥都烫!

网友:
K42JR 供电芯片都烫手

网友:
楼主检测说明还是显卡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