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修好了但有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6-05-28):
如题,拿来时内存无供电,换掉上下管和管理芯片后正常跑码亮机。
在去掉上下管测量电路电压时,1.5V主供电神奇出来了,没有上下管也出,但挡D4,这个是第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上下管会有供电呢?
第二个疑问,原来用的是AWP工AWP7120,因手头没有,用RT9214代换,但是跑D5前电压为1.2V,跑到D5后才变成1.5V,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
华硕板,D3的跑码前1.2V正常。跑码后才到1.5V

网友:
asus主板有个特性 跑马后 内存供电才正常

网友:
正常 以前还以为内存供电偏低 一直修 还动了反馈电阻  最后发现1.2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