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清华同方这个本的图纸客户拿来没有型号 只有版号

楼主(2016-05-28):
最开始来的时候说电源不开机    电池开机白屏    然后我测了测    直接上电一试电源口都没电    接一根电源线   开机一路狂奔   好了  外接亮了以为这就好了?还没完事     按关机键电流掉到0.33 稍等一下又自动加起来了。。。好无语   看看bios电池也有电晶振也正常。。。就是电流不正常 猜测哪有短路 可是个大电感的阻值打了一遍也都正常。。。为什么会自动开机。又仔细观察了一遍主板发现网卡被动过  焊歪了 ,自己动手焊回来。一开机还不行    然后突然不知咋地量了一下bios供电瞬间大喜 4o的阻值肯定不对啊   果断拆了bios烧鸡   结果网卡烫骨断拔掉网卡 一量阻值正常了   开机关机也都好了   又换了一个好的网卡上去。然后开始修白屏了。被人修过的板子真是坑。。。。。!!!!!!
      上屏一试七彩颜色来回跳   对着瓶口上的电容一量有一个短路的   仔细看了一下板子发现一个门电路被人为直接连起来了  果断挑开飞线一量阻值正常啦 。 这次再开机    才是真的白屏了      求个这个的图纸  真心不知道这玩意的信号线是哪个

网友A:
给你点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点赞来的。。。

谢谢帮忙顶贴

网友B:
白屏看看屏的工作电压,屏上可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看看屏的工作电压,屏上可以量

这个是最后飞线还给人连起来变成七采屏   然后换了个南桥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