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小台式机D06S BIOS

楼主(2016-05-28):
DELL小台式机,型号是D06S.开机报5声,不插内存报2声,板号 11061-1 DIB75R,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我下载试试看

网友:
我 正 需 要

网友(2016-07-15):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
我这个12V短路 换了管子后 不短路了 反复重启

网友(2016-09-27):
楼主,有图?我这个怀疑被动了

网友:
板子亮了  能开机 不能关机也不能重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7-09-10):
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网友:
我这有一台戴尔d06s主机风扇转一下掉电 也无明显短路

网友:
今天修到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是5声报警,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7-11-19):
上的VS地方分手f但是凡事都是打发士大夫的

网友(2018-04-08):
正好需要    问题一样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8-05-17):
BIOS是好的,已经刷亮机了,一切正常。

网友(2018-10-10):
270s 板号一模一样,插内存报5声,不插报两声 ,下载试试

网友(2019-01-04):
正需要 感谢楼主!!!!!!!~~

网友:
我的板子刷上好了,关机重启又是5声报警

网友(2019-02-27):
正需要此 。BIOS. 下载试试一下。

网友(2019-04-20):
正需要此 。BIOS. 下载试试一下

网友:
下载下来了 刷了 没用 还是一样 5声 有用这个刷好的吗? 吱一声

网友(2019-10-12):
我这个机器是8M的,下载了用不了

网友(2020-06-20):
一样的问题,先逛论坛回复再下载解决

网友(2021-09-05):
特地回来回复一下,这个BIOS可以用。我的现象之前是LOGO后有光无显,键盘无反应。直接卡死了。刷了就正常了。

网友(2021-11-11):
刷上即好。支持G2030 CPU。

网友(2022-01-11):
刚好有一台,插内存5 声,不插2声.下载来试试.过后再追.

网友:
好用.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3-04-07):
需要这个资源

网友(2023-10-25):
插内存报警2声 能不能刷好

网友(2023-12-29):
其实你们都错了,响5声先换主板电池,然后COMS跳一下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