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 三星22寸显示器亮一下就黑?

楼主(2016-05-28):
型号是2243LNX三星显示器,开始是有点红屏上半部比较明显就直接换了上面的两个灯管,好了一下午以为解决啦,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屏一亮就成暗屏啦,用电筒照着可以看到无信号的框在动,以为是下面的灯管也出问题啦,就换啦结果还是一样,一共四根灯管,就改个两灯的高压上去无论换那根灯管都是一亮就黑啦,原高压板的主控是SEM2006,十脚对地去保护还是一样的故障,实在无解求助高手?????

网友:
高手们关注一下,谁碰到过

网友:
灯管绝缘做好了没啊,,不然还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有四根灯管,我改的两灯高压,应该不会四根都有问题吧

网友:
找两个测试灯管测下你的高压先

网友:
有没备用的,换块电源板或者驱动板看看。

网友:
有外接灯管吗?接外接灯管测试下,如果还是一样查下高压条的条件。供电 开启正常吗

网友:
那高压板有问题呀

网友:
该换灯管的你去动什么高压板啊,老老实实换灯管啊,换过灯管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灯管两端绝缘没做好,总不能灯管坏了,高压板也坏了吧,该高压般的时候有没有吧原来的高压供电给断开呢?

网友:
测灯管试一试。还不行断电测高压线圈。。。你也是懒,为嘛不一起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