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C 无显示

楼主(2016-05-28):
ASUS F3TC 无显示,可以正常开关机,测量主板上的LVDS屏线座子第29脚 +3VS_LCD有3.3V电压;用笔记本中文 测试卡测,显示:启动正常,请装系统。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支持迅维。

楼主求助 你学习了什么 灌水 ?

支持迅维是正确的 不扣分了 下次注意

网友:
你的意思是 诊断卡正常 和接口的条件都有、不显示 ?? 那就查下显示部分  屏线 屏等

网友:
意思是屏不显吧

网友B:
今天遇到台华硕k43sa  目测像亮机电流  测量edid阻值拔插屏线一条没有变化  果断拆屏

网友:
背光的条件也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台华硕k43sa  目测像亮机电流  测量edid阻值拔插屏线一条没有变化  果断拆屏

换屏好了??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做,要不就外切显示器做,做好系统就行了管它显不显示,客户又没让你修显示这一块

网友:
没有 将屏线接口刷刷好了   挺奇怪屏都没拆过

网友:
换个显示器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