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X14 5A大短路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5-28):
接一外星人,接电流5A大短路,以为好修,拆机后一路量了下发现CPU供电短了,纠结看了下上管两个击穿电容短路两个。供电芯片ISL95831HRTZ,坏件更换后测量阻值正常上电触发上电到0.55左右不动,量了下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电压没出来。找了圈图纸对比了下芯片24脚图纸上画的看不懂没点位找不到链接的电阻,量了下直接对地的,以前修的是这个断开电阻就可以强制l输出,这个电阻也没找到,直接找到芯片断开这个脚焊上去,后通电测了下可以出CPU供电但立马5A掉电到待机电流。手上有一个95831换上效果一样不会芯片坏的吧。有修到过的给个提示。上管击穿 后19V直接到CPU了不知道CPU挂了没有,阻值只有7欧左右,换另外一块I3的,有15左右。没有其它好板测试BIOS刷了论坛里的反尔待机都不正常了不触发看来是不对,原BIOS待机0.0200刷了只有0.013不触发。看来不是BIOS问题芯片95831基本条件都满足,SVID也有波形型。

补充内容 (2016-5-30 09:43):
机子现在已经修亮了,可能是芯片不好,拍了新的芯片装上把所有上下管全换了。大工程 啊,管子太多了。修好测试是上的一条内存条亮机了,装好后发现两条内存不能同时用装两天就报警不亮机,单条随便那个都可以。。。

网友A:
你换I3后出CPU电压没有嘛,楼主你把图纸贡献出啦大家给你分析沙

网友B:
最好连芯片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基本就是换个CPU试试,芯片,还有BIOS,其他感觉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I3后出CPU电压没有嘛,楼主你把图纸贡献出啦大家给你分析沙

同样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连芯片 上下管一起换!

拍了新的芯片明天到了全换了试试。

网友:
先换CPU试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修好 可以多收点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  老有没管子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