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7 关机变重启 强按开关也是重启

楼主(2016-05-28):
SONY mbx-257 关机变重启 强按开关也是重启 求大神 无电路图 无资料

网友:
ch拆掉网卡试一下

网友A:
查下WAKE#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WAKE#是不是拉低了,

我有个g470的也是关机重启,测量WAKE#有0.6v。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g470的也是关机重启,测量WAKE#有0.6v。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吗?

具体看它的上拉电压,一般是3.3V待机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它的上拉电压,一般是3.3V待机上拉。

今天测量pcie_wake#开机关机都是3.3v。把网卡拆了还是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无图纸,真的不太好弄  应是那个场管控制不了,一直高电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它的上拉电压,一般是3.3V待机上拉。

这种情况可以刷下EC程序,如果还不行,就要看是不是别的原因了。